楼主(2016-08-15):
各位师傅们好,之前安装的三菱GX编程软件卸载了,现在想重新安装,却安装不了,双击安装图标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系统是XP的,老机器了,请知道的师傅回答一下,在线等,先谢谢了,在本论坛下载的,按里面的步骤操作,双击安装程序一点反应都没,怎么办?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呢

楼主:
电脑里面的三菱安装文件,双击SETUP,电脑没有反应,重新下载了另一个版本的GX软件,双击SETUP,还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碰到,其他的编程软件都可以安装的,原装电脑里有GX软件,现在已经卸载了,也清理注册表了,怎么三菱的编程软件安装不上了呢,真是神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重装操作系统XP后,再安装三菱GX编程软件试一下。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按照师傅的提议,关掉杀毒软件,双击安装程序,一点反应都没有,真的要重新装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师傅的提议,关掉杀毒软件,双击安装程序,一点反应都没有,真的要重新装系统吗

安装别的软件看看可以不,如果可以,则可能是你的三菱软件的安装文件问题,如果也不可以,则可能是系统问题,
师傅,安装别的软件可以,就是三菱不行,三菱的软件是从本论坛下载的

网友C:
重新安装系统吧,问题肯定解决!

网友B:
为了验证是否是安装软件的问题,换个电脑看看。
另外,看看安装文件的安全属性,是否具备管理员权限。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D:
注册表有残存,没清理干净,找个专业工具清理一下。

网友E:
启动任务管理器,进程,有个 QQP什么的关掉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再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后,我拔掉了网线后再安装就问题解决了。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G:
有个EnvMEL安装环境,有没有先执行

网友H:
右击获取管理员所有权限  再双击运行 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安装三菱work2的软件就可以,就是gx这个软件安装不了,之前写的程序都是gx软件编程的,现在用三菱的work2也打不开,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之前f3u的程序

网友I:
works2  可以打开GX developer软件编写的程序
[attachment=152238]
[attachment=152239]
[attachment=15224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works2  可以打开GX developer软件编写的程序
[attachment=152238]
[attachment=152239]
[attachment=152240]

师傅,谢谢你,感谢每一位给予我帮助的人,谢谢你们

网友J(2016-10-27):
彻底删除注册表里的信息,是三菱的信息,然后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