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6-08-15):
请问各位师傅,有一台台达V F D变频器跟K7M一D R40U P L C之间485通讯,人机界面是威纶M T6056I,机器设有寸行速度和运转速度,现在时不时出现按寸行正常,按运转后机器一直寸行运转,不能高速运转,帮忙分析下是啥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受到干扰了

楼主:
谢谢指教,用了4年了,最近才这样子的,想不到办法解决啊?

网友B:
行把程序拷出来,看程序才能解决。
触摸屏的触摸还好用吗?会不会出现按的是运行的位置,实际触发的是寸行的按钮?

网友C:
建议楼主将PLC和屏的程序上传才好分析问题,

网友D:
强烈建议认真检查485通信线

网友E: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用久了,寸行开关那里不能复位导致,你用在线监控看看,寸行和运转相对应的中间继电器(M)的状态,即可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屏上没有寸行和运行按钮,设备生产厂家没有给P L C和屏的程序,昨天把通讯线换了一根新的,现在暂时还没有出现故障,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B:
通讯出问题后,误码校验通不过,变频器会要求重传指令,不会执行接受到的误码指令。
除非是变频器端设置,运行状态下,通讯失败以一个低速运行,而这个低速刚好就是寸动速度。
请楼主追根求源。

网友F:
屏上没有寸行开关的话,检查寸行按钮开关有可能开关触点没复位卡死了,换个开关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时先换一根新的蔽频线试一下,排除干扰后才可确定是触摸屏还是PLC ,变频器故障,这种状况我已经遇到几次,机器正常停机第二天开机变频器输出频率较低或没有输出,查蔽频线没有断路于是用电信室外电话线代替原485通讯蔽频线恢复正常,原来的线换成新的蔽频线。

楼主:
今天专门试了一下,把P L C和变频器的通讯线拔掉,按寸行按钮机器结果高速运转,没有寸行速度,按运行按钮还是高速运转。P L C里面是设置了运行启动后有另外一个辅助电机工作,寸行速度辅助电机不会工作。今天又出现了运行启动后又是寸行速度工作,断电重启也不行,最后没办法把屏和PL C的通讯线拔掉重新插上又正常运行了,哎!到底问题在哪?请各位师傅 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专门试了一下,把P L C和变频器的通讯线拔掉,按寸行按钮机器结果高速运转,没有寸行速度,按运行按钮还是高速运转。P L C里面是设置了运行启动后有另外一个辅助电机工作,寸行速度辅助电机不会工作。今天又出现了运行启动后又是寸行速度工作,断电重启也不行,最后没办法把屏和PL C的通讯线拔掉重新插上又正常运行了,哎!到底问题在哪?请各位师傅 多多指教

把你整个系统的电路图贴出来,特别是PLC与变频器的连接,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贴出来。看样子变频器与PLC之间是混合连接,这种逗逼模式特别麻烦!
我觉得这种设计的唯一目的,就是把系统搞复杂,不让维修人员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