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16-08-15):
请问FX3GA用什么编程软件,我用GX DeveIoper创建新工程在PLC类型中找不到FX3GA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works2试一下看看

网友B:
gx works2可以的

楼主:
在那下载?谢指导。

网友C:
官网上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1 、 3GA的PLC选择类型为3G的。
2、 gx works2 论坛就有下的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