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跪求提示点编程思路

楼主(2016-08-15):
求第五的段程序提示 就是谁先按就处理谁的请求 后面的保留,或者发个相关的资料参考下 谢谢了

网友A:
第五你为什么不给它个附加条件啊 就是位置到了才能呼叫 就知道是装货物还是卸货物 SB1-8 无论哪个按一次触发就是装货,按第二次触发就是卸货,第二次触发就复位,重新触发
能写段程序参考 参考吗?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简单,可以使用移位指令或步进指令
能写段程序参考 参考吗?

网友C:
我是初学者,来学习的不懂的太多,请见谅,不是很清楚,车是按呼叫顺序走位?那么3-4-3-1情况下3为什么状态?按同一位置间隔时间什么要求?
按顺序走位就简单 问题是情况就你所说的一样就不懂了 反正谁先按就往谁哪里跑 不分顺序走

网友D:
初学就搞这样的编程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这逻辑判断还是需要费点脑子。
能写段程序参考 参考吗?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使用陷入先出指令呗SFWR SFRD 配合使用
能写段程序参考 参考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这个程序不难啊,可以参考我给论坛回复的那个案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9038-fpage-0-toread--page-1.html
好的 我下来看看 谢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电梯 电梯你见过吗 没见过 就找个电梯的程序抄抄

网友G:
做个先入先出的堆栈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3号工位想装货并且呼叫,实际车上有料。这种情况怎么执行命令

网友I:
这个初学者确实有难度。。。
有点像电梯,但是电梯没有先后处理问题。。。

网友J:
逻辑问题 用SFC试试

网友K:
如果连续两个装货请求呢,动还是不动?

网友L:
去年帮一个朋友到美的帮他写了个程序,16个工位的,和你这个程序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L:
用的就是先入先出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逻辑问题   用SFC试试

有多少种逻辑?你计算过?SFC真可以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M:
利用求总指令计算小车要去的位置然后与小车实际位置比较确定小车是前进还是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