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5):
松下伺服A5,知道输入低电平0V是有效,如何接线使SON使能端输入高电平24v+有效,

楼主:
Com+与son之间是个双向发光二极管,还是一个单向发光二极管反并联一个非发光二极管。不是很清楚

楼主:
有非常清楚的大师说一句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

网友A:
可否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B:
可以把29脚直接接0V ,控制24V输入公共电源

网友C:
双向二极管,可以做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都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29脚直接接0V ,控制24V输入公共电源

这个我知道,像西门子输出24v,难道非得加个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二极管,可以做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都是双向的。

双向是双向似乎其中一个二极管不发光,所以似乎只能漏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