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转盘上有6个工位,每个工位上有一个气缸跟着转盘转,当要按⬇某个工作位气缸动作时,无论转盘怎么转,在那个工位的气缸都要动,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变址加循环位移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变址加循环位移指令

楼主说的硬件问题,你回答的是软件问题

网友C:
硬件方面可考虑六口分配阀,每口对应一个气缸,而不管这个气缸在哪个位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可以用多通道气滑环解决
  • 下载积分:+1(lihuaming68) 热心助人!   ..

网友D:
    最近搞了个设备  跟你说的一样,我这里的是4工位。
      我发了个求助贴,   想用移字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D:
    4楼说得有道理  ,不然正转加反转

网友E:
    我在程序中选了一部分,绝对是转盘经典,三菱PLC,可以参考参考!
    附件: 0226.rar (301 K) 下载次数:90
    QQ:5694567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硬件问题,你回答的是软件问题

    楼主问的不是程序问题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3楼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G(2016-11-12):
    转盘旋转次数除以6工位求余 mod 再比较对应工位

网友H:
办法太多了,这要和机械配合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