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把数据 1 写入D500-D550

楼主(2016-08-16):
如题:如何批量把数据 1 写入D500-D550
也就是每个寄存器数据都是 1

网友A:
三菱的PLC可以用FOR 循环指令

网友B:
站长的方法最简单,1楼的方法复杂化了,编程手册上有FMOV 指令的详细说明和例程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想了好多方法,没成功,还是站长厉害

网友C:
斗胆更正下站长:
FMOV K1 D500 K51

网友D:
欧姆龙的话用BSE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斗胆更正下站长:
FMOV K1 D500 K51
好大的胆子!

网友F:
胆子大的那位是对的

网友G:
胆大有食吃。

网友H:
用块传送指令呀

网友I:
D500-D550是51个字,K51是对的

网友J:
都是高手呀

网友K:
k看来论坛逛得不够多啊!~第一次看到站长回帖。还是错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斗胆更正下站长:
FMOV K1 D500 K51
小心开除你

网友M:
站长是故意在考大家的

网友N:
站长不小心数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