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DC24V,什么情况下会出现DC48V现象

楼主(2016-08-16):
三菱FX2N的PLC,输入COM端接的端子排的DC0V(24V开关电源供给端子排DC24V和DC0V),有一次PLC所有输入端的指示灯都不亮了,用万用表量出PLC输入端的COM与端子排DC0V之间电压差为24V,与端子排DC24之间电压为48V,一直弄不明白怎样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输入COM跟DC0V有开路,变成PLC自身DC24V与DC24V开关电源形成串联了。用仪表检查你的线路吧。而且注意DC24V开关电源0V端可以与PLC输入COM端相连,但24V+端绝不要与PLC24V+端相连。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阿龙68) 真诚感谢!

楼主:
嗯嗯,搞定,受教了,谢谢!!!

网友B:
PLC自身提供的电源和外部DC24V区分开,别混电

网友C:
三菱的输入端有COM和X,内部COM接0V,24V通过输入光耦接到X,是这样的吗?

网友D(2021-03-29):
我的PLC输出的24v和com都没有接任何线,但是输入的x点和开关电源dc-还是有48V

网友E:
你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的是不是24V-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