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目前有一设备要求提供如下功能,一连续可调的扭矩输出装置,将扭矩释放在运动物体上,不同运动阶段施加不同的扭矩,整个运动过程大概30ms,也就是说,比如10ms时是10牛米,到15ms是切换为15牛米。请问这个扭矩输出装置用什么合适?

网友A:
动态扭矩传感器
真诚感谢!老大,不是要测扭矩,是我要施加扭矩,模拟真实环境的负载

网友B:
在乎成本和大小吗 如果不在乎可以用磁滞加载  去看看测功机吧  一样的道理 可以给电机加载 加载的扭矩可以随意调节
真诚感谢!磁滞目前了解到的扭矩转换时间要20ms以上,反应来不及

网友C:
有没有考虑用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
真诚感谢!有考虑过,但是不知道扭矩切换的时间来不来得及,因为整个运行时间只有3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