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楼主(2016-08-16):
我PLC cpu型号是CJ1M
PLC内部程序和电脑中保存的程序有个别不同之处,请问在线监控可以吗,会不会下载到PLC中

网友A:
程序不同,不可以监视。连接的时候会有提示的,程序不同。

QQ980347789

网友B(2016-09-15):
可以执行比较功能,会显示哪些地方不同

网友C:
可以执行比较功能

网友D:
可以在线监视,但是实际运行的程序是PLC中的那个,你在线监视的时候,电脑上的程序里面的状态位就和PLC中程序的状态位可能就不一样。这样在线监视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E:
请问你的编程软件能给我一个吗OMRON PLC的

网友F:
站内搜索。

网友D:
你站内搜索CX-ONE,安装好后你可以先只用cx-programmer。如果你要学习OMRON PLC,里面的其他软件也会用到的。

网友G:
可以監視,并且可以在線修改不同點之前的程序!但是不同點之後的,就不能在線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