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16-08-16):
请问各位老师电机全部是用变频器驱动的还用加无功补偿柜子吗
小磊

网友A:
這是兩個問題:
1.电机不一定是用变频器驱动,只是变频器可以調整轉速。
另有Y-△、軟啟動器......只是無法調整轉速。
2.无功补偿柜子--功率補償用。
由於工廠多為電感性負載,造成功率因數過低,導至發電廠無效功太多;
因此規定功率因數不可低於某值(如0.8), 否則罰款。
所以要裝无功补偿柜子(一般為電容性),來提高功率因數。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公司的电机都是变频器驱动的,其他负荷都在别的变压器上,小弟听说变频器带电机不用无功补偿的
小磊
肥仔米

网友B:
主要看功率因数是多少,少则补

网友C:
电机是感性负载,是不是变频,都要有无功补偿,但不是非得在变频器的柜中就地补偿,一般你所用电的电源的变电所都有自动无功补偿柜,自动进行无功补偿,除非你用的是单独的变压器没有无功补偿柜,就需要在你的变频器柜中就地安装无功补偿。

网友D:
同意四楼看法

网友E:
集中无功补偿,或采用无功补偿+消谐(消除变频器高次谐波干扰污染电源)

网友F: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G:
需不需要主要是看功率因素,功率因素达不到,就需要无功补偿,

网友H:
提醒大家,变频器使用的整流器的功率因数与电动机这种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是两个不同的物理概念。常规的电容无功补偿无法解决变频器的功率因数问题。
变频器最直接、最有效的提高功率因数的办法,加直流电抗器。
网侧可以使用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等设备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谐波对电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