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7 1。3KW伺服做分度定位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6-08-16):
用点动没事,用PLC回原点控制时,找原点抖动,找完原点0速时也一直抖动,并显示910,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调刚性参数!还有你这个负载大不大?

楼主:
不大,是一个齿轮结构,哪几个参数?是不是只能用软件调整?因为看不到PN102之类的参数

楼主:
哪位师傅有软件吗?最好给说明书,没用过

楼主:
SGD7S -120 USB线是有,没有软件,没有驱动软件,师傅帮忙啊

网友B:
降低P值。

楼主:
抖动后还报910,什么情况,调增益也不行啊

网友C:
910是过载警告,我只有5系列的说明书,大体都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下 链接:http:// pan.baidu.com/s/1o8TKORo 密码:k4lv
大道如青天

楼主:
用手都能转动的机械,1.3KW电机还小?主要是抖动太大了,就回完原点后锁定时都是抖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刚性参数!还有你这个负载大不大?
师傅,调哪几个参数?

楼主:
PN170没改过来,现在好了,哈哈哈

网友D:
问题关键还是负载惯量大,降低刚性马马虎虎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