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FX3U-4AD的例子中的U0\G0?

楼主(2016-08-16):
以前一直用FX2N-4AD,今天本来想按FX3U-4AD的例子来做一下测试,可没想到居然不会写U0\G0……
有哪位大神有例子,发个来行不?
这一段一按确认:mov h3300 u0\g0 , 就会弹出“软元件的设置有误……”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请问第17步中的“FMOV K10 U0\G2 K4”是如何写的?我写不进去?如果方便可以发这个程序来吗?

楼主:
如果发不上论坛,可以发我EMAIL吗?
35901767@qq.com

网友B:
主机必须是FX3U才可以,我用FX3G都会提示错误的,只能用FROM,TO。

楼主:
谢谢,我是用FX3G+FX3U-4AD+FX2N-4DA

网友C(2017-04-01):
U0\G2 的斜杠 是要反着的 反着的 反着的 才能打出来的 就是回车隔壁那一杠 \ \ \ 这样子的 我就这问题还打电话给三菱客服 还是被一个妹子客服教的 我觉得有点挫
下载积分:+1(ggw2724)

网友D:
U0\G2 的斜杠 是要反着的 反着的 反着的 才能打出来的 就是回车隔壁那一杠 \ \ \ 这样子的 我就这问题还打电话给三菱客服 还是被一个妹子客服教的 我觉得有点挫

网友E:
这个看着说明书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U0\G2 的斜杠 是要反着的 反着的 反着的 才能打出来的 就是回车隔壁那一杠 \ \ \ 这样子的 我就这问题还打电话给三菱客服 还是被一个妹子客服教的 我觉得有点挫
三菱妹子脾气不太好,呵呵。
FX3U可以,fx系列当中。

网友G(2017-05-02):
这个看着说明书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