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二次保护问题

楼主(2016-08-16):
各位大师好,请问变压器二次回路400A电流用什么型号的断路器比较经济实用,用手动操作的CDM1-630A的可以吗保护能怎么样啊
小磊

网友A:
可以的,短路极限分断电流满足,加隔离。

网友B:
可以的,变压器出线经过隔离刀开关进断路器就行,断路器调整保护电流值就行了。

网友C:
当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