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485通信变频器问题!!!还请指教

楼主(2016-08-16):
给客户做的设备。共有三台变频器,走的485通信。用的是FX3U-485-BD模块。设备正常运行了几个月。最近客户说有时候出去撞机现象(变频器停不下来)。去客户现场也看过,程序也再三检查,也没有问题。用的通讯线是那种网线带屏蔽的。去现场观察过一两次都没有出现撞机现象,传感器也模拟测试过 正常。怀疑是通信线接触不良,检查也没有问题。通信线跟主线走在一起。今天,把通信线单独拿出来走在外面。暂时也没有发现问题。还请高手指教!!!!!若是干扰,可我用的就是屏蔽线啊。。。

网友A:
我建议启动变频器不要用通讯去做,你可以用外部端子开关量去控制

楼主:
你说的这 我也知道。可是客户说了算

网友B:
客户大固执了

网友C:
屏蔽线不是万能的,把通信线穿金属管,管再单独接地试试

网友D:
我用3U-495ADP控制4台,完全跑通訊,沒有問題,最後一台接電阻,請程式再CHECK

网友E:
应该是设备干扰问题,之前我做过的一个项目在公司测试好好的,到了客户那边就出现偏差,因为有大型设备干扰

网友F:
设备安全很重要,我们并不能保证设备不出现故障,但还是要最大化得使设备在出现故障时可控,建议在通讯程式上增加监视通讯状况的安全信号,变频器寸动方式控制并增加急停信号,当安全信号断线或出现异常状况时应当停止设备动作并及时触发报警。

网友G:
一般情况下, 通讯只用于频率更改及状态监控 ,
启停等还是用外部端子完成,这样比较安全 。

网友H:
通讯设置参数监控参数执行情况,变频器启停要用外部端子可靠。
wsb

网友I(2016-10-29):
可不可以发个3U-485BD通讯案例给我啊,再次谢谢了!邮箱是
sy1114905530@qq.com

网友J:
9楼正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