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请问高手们,松下PLC掉电保持继电器设置从R90开始,但出现断电后不能保持原来置位状态,想知道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设置,或者哪里出了问题,谢了!

网友A:
电池放了没?这是重点!

网友B:
原装PLC不带电池的。。。。得买。。。。。触摸屏也这德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具体是松下那个型号?
有的型号不装电池时只有很少几个可以保持,装电池后可以指定某块地址保持。
PLC型号是FP2SH,确认已经装了电池,不过电池没去判断是否还有电,如果没电不是应该会有报警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了没?这是重点!

如果没电池PLC会有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松下那个型号?
有的型号不装电池时只有很少几个可以保持,装电池后可以指定某块地址保持。

用的松下哪个软件?
默认的情况下,应该不是从R90开始保持的!
多看手册!

另外请注意,如果是你设置的保持继电器的起始位是90的话,请注意这样是WR90,而并不是R90.
重新看了WR与R继电器的区别,应该是设置从90开始的话,就是R继电器从900开始具有保持功能,多谢提醒!
  • 下载积分:+1(一步一步)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