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6):
程序中,一个寄存器D100表示正负号,一个寄存器D101表示数值,在触摸屏上怎么显示呢,新手不懂,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触摸屏可以设置
我触摸屏是台达的,设定数值为有符号数,但是当为负值时,触摸屏上显示的却是一个大的正数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用两个显示,负数指定一个显示,正数一个可以不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维纶触摸屏我做过
    正数不用显示
    触摸屏上先把 - 画上去,再用D100做个“棒图”盖住“-”号
    如果D100=1,棒图 全部显示,“-”号看不出来。
    如果D100=0,棒图 透明,显示“-”号。

    不过,不用这么复杂,你在计算时,可以直接显示负数,在触摸屏上设置显示D101时,数字格式里,第一项:资料格式里选择:16-bit Signed 或 32-bit Signed 时,触摸屏就能显示正、负数了。
    不行的,我设定了带正负号了,可是显示出来的数如果D101是负数的话,显示屏上就显示的是个大的正数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乘 -1 就好

    --[ = D100 K1]----------[* D101 K-1 D101]
    我也试了,可是屏上显示的还是那样,负数的话屏上就显示的是一个大的正数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屏啊?
    台达的s411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永无止境 !@#$%^&*

网友F:
    数据类型是什么16整数?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1.應該是数据类型設錯。

    2.將D101傳送到其他暫存器,如D200  屏上显示D200。

    3.改實數顯示。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G:
    在屏幕上做两个元件,一个位状态显示元件,不要图片不要外框,使用文字标签,状态0无字,状态1负号。另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显示D101的值即可。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H:
    3楼的方法好,用个元件盖住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I:
    用状态显示元件就行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J:
    搞复杂了,是的,用状态就简单实现了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K:
学习了我也在关注这类的问题

网友L:
我用的是台达的 , 这样设置可以显示正负值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这么写了,负数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是个大的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