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com口。

楼主(2016-08-16):
请指教,我刚下了GX Works2软件,点在线没有改变COM端口的功能。GX DeveIoper就会弹岀传输设置。

网友A:
新建或打开一个项目,在左边栏的连接目标,双击Connection1,会弹出和GX Developrer相似的窗口。

网友B:
改那个电脑端还是软件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感谢一楼的热心帮助,搞好了,谢谢你。

网友C:
好像是根据实际连接电脑端的COM口 软件会自己识别COM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