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各位工程师,松下A5系列伺服,12v/24v做急停,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6-08-17):
c型,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A:
不是有个急停端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位置控制时33脚是指令脉冲禁止输入端

楼主:
控制使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急停端吗
在哪个里?

楼主:
使能被占用了,还能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