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attachment=150929] [attachment=150930] [attachment=150931] [attachment=150932]

          如以上图,上图PLC坏了,买了个新的,回来上传了程序后还是不行。打听了下说除了上传梯形图程序,还得上传伺服参数。问题是伺服参数不知道怎么读取(有一模一模的线体PLC拆过来能用,参数有,现在是怎么读出后过来这边写入)。下载了个SW3的软件,没发现有伺服参数下载和上传的选项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指点一下:里面有两套程式,一种是顺控用GX软件,另一种是运动控制程式.另购的新的也不一定能用,还得先安排配套OS!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这款运动控制器很麻烦,我以前只备份了T图,MOTION没有备份,后来PLC电池没电了,就丢失了MOTION的程序,机器都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运动控制器很麻烦,我以前只备份了T图,MOTION没有备份,后来PLC电池没电了,就丢失了MOTION的程序,机器都报废了

我公司买的台湾原产和和弯管机也是用了这款,锂电池一缺电就丢程序,台湾人对程序的保护做的很细(不知道有没有达人能破解),如果过了三包期再这样估计每次灌程序收费不少

网友D:
A运动控制器软件我有,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现问题已处理好,也从对这个不了解到有一定的了解,感谢大家

网友E:
怎么处理的,说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