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报警输出端,怎么设置成有报警就没有输出,

楼主(2016-08-17):
就是这个输出端口,默认是有报警就输出低电平的,现在想设置成有报警时,没有输出,无报警时,有输出。

网友A:
输出分配好像不能改,输入端的常开常闭能修改。
下载积分:+1(x728899923) 松下A5系列伺服驱动器能 ..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网友A:
说明书上已注明:输出不可变更逻辑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网友B:
松下本来就是没有报警时低电频有效,有报警时低电频无效。你可以把报警信号接到PLC的一试就知道,没有报警时,PLC是有信号的。然后有报警时,PLC上的信号就没了!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真的吗

网友C:
人家这样设计就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的

网友D:
报警不能改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