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回到同一点

楼主(2016-08-17):
用CP1HORG回原点,如果从左到右回,刚好碰到原点感应器停下来,如果从右往左回也碰到原点感应器停止,但是不是在同一位置,因为感应片有长度,怎么实现回到同一处

网友A:
你說的是用感應器當原點,一般都會使用馬達Z項點當原點
馬達走一圈會有一個Z項點產生,感應片只是參考罷了

楼主:
又没用近原点,干嘛用z相,只用原点加极限信号
huiyang

网友B:
做成同一个方向回原点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二次回原点就行啊

楼主:
那不是要绕一圈才能到原点如果在原点右边的话

网友C:
碰到极限后返回一段超过原点的距离,再回原点

网友D:
这个不用担心,无论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都取得是同一个位置,

网友E:
回原点可以在同一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