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地址求助

楼主(2016-08-17):
刚接触威纶这屏幕,它搞个写入/读出的地址不一样是为什么?目的何在?而有些原件又不用这种方式。看图 [attachment=150933] [attachment=150934]

网友A:
写入/读出的地址不一样主要是用来确认按键(开关)按下去的后续条件是否满足,读出地址必定是跟写入地址相关联的地址,这样就能直观看条件是否满足;
例:写入地址是M1(自动启动),读取地址是m50(自动运行中。。),若按下按钮,状态未改变时,则说明M50(自动运行中)的条件未满足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大道如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