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讨论一下,大家电控配线时都用什么颜色的线?

三想电380V。
单相电220V时,火线和零线分别是什么颜色,还是一样的颜色。
24V信号电,24V和0V分别是什么颜色,还是一样的颜色。

看看各家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单相220,火线红色,零线蓝色(欧标的零线用白色的),24V棕色,0V蓝色

网友B:
电箱内,高压部分用黑色线,安全电压部分用蓝色线。

网友C:
火线红色  零线黑色   直流正棕色   直流负蓝色

网友D:
从来都是有什么用什么,不正规

网友E:
火线用 红,黄,绿。零线用蓝色,保护接地用双色线(黄绿)。

网友F:
三相380V的A、B、C、N、PE分别为黄、绿、红、蓝(或浅蓝)、黄/绿双色。

单相220V的L、N、PE分别为红、蓝(或者浅蓝、黑)。

直流的+、-、PE分别为棕、蓝、黄/绿双色。

信号线除了个别有规定外,其他的都可以自定义,具体可找下面的相关规范:

《GB 7947-2010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颜色或字母数字标识》
《GBT 4025-2010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

网友G:
我这里习惯是小电流的控制电路全黑或者全黄,所有线都有线号。大电流,三相黄绿红。零线蓝,地线黄绿。线全部用接线端子。

网友H:
三相电黄、绿、红,零线黑色,单相红、黑,24V红、蓝

网友I:
有啥用啥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火线用 红,黄,绿。零线用蓝色,保护接地用双色线(黄绿)。

同意五楼的观点,保护接地的一般也有用白线的

网友K:
我做的都是自动化自控柜,不管是什么线都是黑的,都是用线号区别的

网友L:
省钱,拿什么就用什么,想要美观,当然24V+用棕色,0V用蓝色,地线用花色,信号线用白色,零线用黑色,三相火线用国标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三相380V的A、B、C、N、PE分别为黄、绿、红、蓝(或浅蓝)、黄/绿双色。

单相220V的L、N、PE分别为红、蓝(或者浅蓝、黑)。

直流的+、-、PE分别为棕、蓝、黄/绿双色。

觉得说得有道理,以下是我以前搜集的资料,如有不对请指正,谢谢!
电气接线颜色标准

CE标准:

     动力线:     三相全为黑色         零线:     蓝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黄绿

       24V+(24v): 黄色                 24V-(GND):浅蓝色

控制零线:   蓝色

美国标准:

       动力线:   三相为红黑棕     控制零线:   白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绿

       24V+(24V):黄色             24V-(GND):浅蓝色

国内标准:
动力线:   三相为黄绿红              零线:     黑色

       控制火线: 红色                      地线:     黄绿

       24V+(24V):黄色                     24V-(GND):浅蓝色

       控制零线: 黑色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