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有一个380V的电动闸阀,原理图如上,小弟想请问一下,我是不是需要提供外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它的正反转啊,接触器出来的线到1、2、3,然后7、8、9是到位信号的反馈点,4、5、6号端子还需要接线吗?

网友A:
需要接触器,怎么接线线路图很清楚啊,1、2、3和U、V、W之间的触点就是接触器的触点,接触器的线圈接在4、5、6的图那里

网友B:
楼主,你能把这个电动闸阀的型号发下。

网友C:
引用楼主cjyjr2008于2016-08-17 14:46发表的 请教电动闸阀接线问题 :
有一个380V的电动闸阀,原理图如上,小弟想请问一下,我是不是需要提供外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它的正反转啊,接触器出来的线到1、2、3,然后7、8、9是到位信号的反馈点,4、5、6号端子还需要接线吗?

电动闸阀型号发一下,可以不兄弟!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D:
你有没有电工基础哈

网友E:
1 2 3 是连接电机正反转接触器输出的  4 5 6 是正反接触器线圈  7 8 9 就是正转 与反转信号输出吧   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