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6-08-17):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excel里的数据传到plc里吗,求大神帮忙,
急急急

网友A:
手动? 还是自动?

网友B:
直接导入到plc我不清楚行不行,但是先把excel导入U盘再导入触摸屏,然后由触摸屏导入PLC倒是可以做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自动,手动有什么区别吗?我是要自动传输二楼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这么先进的我还没弄过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手动就是二楼的办法 自动的话就是上位机编程了
zhaoheshuai

网友C:
2楼 是否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
安装MX Component和MX Sheet这两个软件,可以把excel里的数据传到plc里。
http://down.ymmfa.com/?type=s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