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GX-DEVELOPER编程软件中可以查看哪些I/O点已经被使用了吗?

楼主(2016-08-17):
各位老师,现在有个设备,使用的FX2N-128MR,现在想知道哪些点已经用了,哪些没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知道有的点上虽然接线了,但是程序中却没用到。

网友A:
读出程序在电脑上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B:
点击查找\替换,选择最下面
下载积分:+2(撒哈拉的鱼)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击查找\替换,选择最下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查找\替换,选择最下面
谢谢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想加点东西,又没地方加模块了,这下哪有空点没用的一目了然。

网友D:
6*9*12345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