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7):
      现有11年3U 48MT PLC 后面加装FX2N-1PG-E /FX2N-4DA/FX2N-2DA/FX2N-4DA   四个模块,原CPU通讯口坏更换新16年3u CPU 接上旧模块上电,PLC报错6108 显示未登录错误 手册没有该错误说明, 尝试拿其他旧CPU更换没有报警或者还是用新CPU但是第三个2N-2DA模块更换成新模块也没有报警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说新CPU不兼容的有说模块总线有问题的,旧的2N-2DA模块我也单独试过输出也没问题,目前把新的CPU通讯板拆到旧的上面去给客户用了,不知道报错原因,现求教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attachment=151079] 应该是与FX2N-4DA不兼容.

楼主:
但是原来的旧CPU用的没问题,换个新的CPU型号也没变,都是原装货

楼主:
可以安装的

网友B:
大神。为什么你的选型软件上有FX2的?我的却没有?

网友B:
三楼的还在吗?

网友C:
新CPU是正版的么?

网友D(2016-11-1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一样是正规代理的货。

网友E:
请问,最后有解决6108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