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楼主(2016-08-18):
走一段像脉冲一样的距离,X轴和Y轴,先是都在X0,Y0,然后运行到X0,Y1,,在运行到X1,Y1,在运行到X1,Y0,,,,,X2,Y0,,,,,,,,,X2Y1,,,,,,,,X3Y1,,,,,,X3Y0.。。。。X0到X3的距离是等距增加,,,,这个程序要用PLS2走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X轴是否需要变更?

网友A:
走绝对好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这种是不是类似走阵列的格式?如果是直接知道起点,加上XY轴的中间距就可以了!
QQ:569456723

网友C:
走绝对吧。因为已经知道每个点的位置了。

网友D:
绝对好点

网友E:
调试用相对位置,点知道了就用绝对位置,误差小!

楼主:
需要变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