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利用modbus和E5CC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6-08-18):
可以读取当前温度,就是设置不了值,不是很明白PLC这边发送格式,有经验的师傅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modbus从站指令
指令帧:(E5CC温控表)
从站地址 功能代码 写入开始地址 元素数量 字节计数 写入数据(元素数量部分) CRC-16
01 10 0106 0002 04 0000 000a
PLC主站发送(串行端口2)
D32300 ~D32349 如何对应填入呢,
看了手册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A:
地址错了吧
当前温度是设置不了的 只读

网友B:
串口板背面的拨码开关5打ON边即可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做了个功能块,以后用到调用就好
下载积分:+1(荀燕群) 好贴好贴!要把经验讲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