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关于输出触点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6-08-18):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的,为了防止负载(电磁阀等)功率大或者短路烧坏触点,中间接一个继电器。但是继电器线圈也有短路的可能,同样也会烧坏PLC触点。
再设计电路的时候为了后期的维修方便与稳定使用难道需要在每个输出控制回路中加一个熔断器吗?
求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关键是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1.推動的負載很小可以直接驅動;否則間接驅動加继电器。
继电器线圈也有短路的可能?--機會很小,趨近於0。
2.设计电路的时候为了后期的维修方便与稳定使用难道需要在每个输出控制回路中加一个熔断器吗?
正常-->是。
每一个输出控制回路中加一个熔断器或保險絲。
下载积分:+1(491381820) 真诚感谢!

网友C:
有带熔断器的接线端子排

网友D:
输出一般每一组要加熔断器的,这样查找故障也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