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遇到问题

楼主(2016-08-18):
安装了西门子触摸屏编辑软件无法打开,是什么问题啊(重装了5次)

网友A:
换过几次操作系统?

网友B:
西门子如果一次安装不成功后面够你受的

网友C:
提示什么问题,最好使用完整版系统,WIN 8 WIN10做工控的就不要去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