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通讯中的功能码02是什么意思  读输入到底是那个输入  特别急

网友A:
功能代碼
Modbus Function Code    說明
01    Read Coil Status (output relay)    讀取 1 個bit
02    Read Input Status (input relay)    讀取 1 個輸入bit
03    Read Holding Registers (output register)    讀取 1 個word
04    Read Input Registers    讀取 1 個輸入word
05    Force Single Coil    寫入 1 個bit
06    Preset Single Register    寫入 1 個word
15    Force Multiple Coils    寫入 N 個bit
16    Preset Multiple Registers    寫入 N 個word
您好   您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01 02 号功能的区别  尤其是02号功能码的读取输入 指的是什么输入

网友A:
一般常用功能代碼:01、03、05、06

02、04幾乎沒用,

http://www.homway.com/sale/show_data_Products.asp?id=809

參考看看

网友B:
如何是无协议通信02时指的起始符。H03是结束符!
没懂  高手请赐教  可以的话留个qq
QQ:569456723

网友C:
学习。。。。。。。。。。。。。。。。。。。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