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中刺耳异响的讨论

楼主(2016-08-18):
大家都知道,在一般的电气控制柜中都有噪声滤波器;近期发现工作岗位中的配电柜中,有刺耳异响,求助是供电线的问题,还是阻抗,电容的原因

网友A:
有刺耳异响这个噪声,不是噪声滤波器的噪声,概念不对。
你的噪音,还是看看是不是接触器,继电器等线圈,或者蜂鸣器线圈造成的,和电源有无噪声,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会不会是高频

网友C:
变频器,驱动器,接触器,变压器共振了吧

网友D:
滤波器线圈和铁芯之间有间隙,用薄竹片塞紧就好了。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E:
听你描述好像是切换电容的接触器里面有尘了。异响时仔细观察下柜里正在吸合中的接触器。观察不出来就用电笔压在接触器上面感觉一下。换接触器时切记先断电然后放电容上的电。不懂最好请师傅。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又在误导人了,呵呵)

网友F:
一般是接触器,继电器等线圈振动造成噪音。

网友G:
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电源没有这么大的噪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接触器,继电器等线圈振动造成噪音。
一定是。。
永无止境 !@#$%^&*

网友I:
要看什么配电柜了,供电的配电柜的话,在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螺丝比较松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点。

网友J:
谐波大!机器负载波动大造成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我比较认同线圈问题的说法,但是我提到的控制柜负载很大,当晃动一供电线接线端子处时,异响就会变小甚至消失,端子处的螺丝并没有松动现象,大家再讨论一下是否运作年限过长,供电线缆有所损伤造成的呢?

网友K:
我遇见的一般都是线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