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io问题

楼主(2016-08-18):
请教大虾们,用远程io和用两个plc进行通讯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我知道远程io多用于两地控制,难度仅仅是成本问题??

网友A:
三菱Q系列的PLC通过同轴电缆通讯,但是这个造价也很高
用远程IO通讯,是稳定,通讯距离长,成本和PLC不太好比较,因为点数问题,PLC型号问题
但通常用法是PLC带远程IO,除非程序特别复杂,要不谁愿意选择两套PLC去通讯,除非同轴电缆通讯,要不PLC远程IO交接,距离没有远程IO传输距离远

楼主:
谢谢!!大概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