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怎么进行有小数的除法运算

楼主(2016-08-18):
如题,因为需要改脉冲当量,需要在程序中改,各位师傅有办法吗

网友A:
转换为浮点数后运算。不知道FX1S有没有支持浮点数转换指令功能。

网友B:
FX1S没有支持浮点数转换指令功能

网友C:
把相对应的小数放大一定倍数后再计算,计算完后再缩小一定的倍数。例如,放大100倍

网友D:
小型机尽量不要做浮点运算,尽量数值放大,用32位也比用浮点消耗的资源少。

网友E:
将数据放大后再计算 *10,*100,*1000,计算完成后再缩小

网友F:
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G:
引用楼主易天寻羽于2016-08-18 16:14发表的 三菱FX1S怎么进行有小数的除法运算 :
如题,因为需要改脉冲当量,需要在程序中改,各位师傅有办法吗
脉冲有小数?

网友H: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I:
FX1S不支持浮点运算指令,可以*100计算完再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