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attachment=151055] [attachment=151056]

大家好,因为西门子200晶体管输出默认是PNP的输出是24V+。目前Q0.0高速脉冲端,串2K电阻接到PULS1上,PULS2接负,可以控制伺服定位,没有问题。
但是看说明书说,不串电阻的话,也可以控制定位,大家看上图,我把Q0.0接OPC1,PULS2接负,PULS1不接线,这样的话,就省略了2K的电阻,这样可以实现定位控制吗?看接线图好像可行,谨慎起见,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接也没有问题?看图纸,驱动器内置一个2K的电阻,对吗?
大家说说看,是不是可行?

楼主:
因为西门子200输出端默认是PNP,24V+输出的,我如果用输出端控制伺服使能的话,看伺服的接线图是不行的,默认伺服的7号端接正,29号端接负,才会使能。如果我把7号端改成接24V负,29号端就可以直接接到Q输出端了,这样就省事了一些,大家看看伺服的默认接线图和我的改接方法可行吗?谢谢
[attachment=151061]  [attachment=151062]

楼主:
上面2种接线方式,不知道可行吗,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把西门子200的输出的公共端口L接进24-V,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这个plc看成npn型的来看。

楼主:
应该不可以吧。前辈

网友B:
不可以的,,要用东西转

网友C:
按照说明书介绍的可以直接接24V。
西门子的可以直接带的,有朋友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