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如何让BIN数据显示小数点?

楼主(2016-08-18):
最近有个工程,客户指定用三菱触摸,在输入输入与显示时,选择了BIN数据,显示格式选择了实数,显示也试过##。# 最后下载到触摸,出来的结果不是像其它触摸屏,
比如其它触摸屏显示是9.0实际输入PLC的是90.三菱触摸怎么样才能这样操作,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不想用实数,改PLC为浮点运算太麻烦了。

网友A:
这种效果?

网友A:
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吗?
是的,前两天忙,没时间看帖,现在已经找到方法了。分享给大家,在运算的显示选项,除以10就可以了。

楼主:
附图更直观

网友B:
浮点运算就是麻烦一点
mythic

网友C:
正常应该是不需要增加运算的

网友D:
选择正确的整数位数可以不加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