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大神们 状态图转梯形图 请教

楼主(2016-08-19):
大神们 状态图转梯形图 请教
新手学习梯形图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一样
[attachment=151071]
[attachment=151072]
[attachment=151073]
[attachment=151074]
为什么我stl s0 打出来的是在右边不是在左边
还有就是最后 我用ret 的时候怎么不转换,不能转换就不能模拟
软件是GX Works2
新建工程
cpu fxcpu
plc 类型 fx2n

网友A:
你不要直接输 STL S0,那样软件默认的为输出格式,你可以第一行OUT STL S0输入转行后,点击电脑键盘的F5 (常开触点输入)后输入S0,见图 3;
在或者你第一行输入完毕转行后,直接用电脑键盘输入 LD S0
你第二张图里的那种写法不对,其实就是常开触点 S0,他那样写是方便初学者了解那个常开触点是状态S0而已,没有其他意思
下载积分:+2(sosyou)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要相信123楼。。。。。按F4编译。。。楼主你那截图是老版本软件的显示方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相信123楼。。。。。按F4编译。。。楼主你那截图是老版本软件的显示方式。
好像是这样
永无止境 !@#$%^&*

网友D:
6*9*12345679=?

网友E:
若是使用 GX WORK2 的連線軟體的話,是可以由步進階圖改為以 STL 形式顯示。
在:工具→選項→程式編輯器→梯形圖→梯形圖→點選 以接點格式顯示步序梯形圖(STL)指令(S)*FXCPU專用

网友E:
第一張為SFC。第二張:以接點格式顯示步序梯形圖(STL)指令(S)。第三張:指令表。第四:步進階梯圖。
在 GX WORK2 都可以互換的。

网友F:
灌水水水水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