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求助

楼主(2016-08-19):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如图这样设置,转一圈是多少个脉冲? 如何计算? 求前辈不吝赐教!
下载积分:+1(lifeison) 32

楼主:
自己顶上来

网友A:
你这样怎么知道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你要把螺距脉冲当量这些参数给出来,才好算

网友B:
这个怎么说呢,你说的太笼统了,根据实际需要先算出外部实际的齿轮比然后据此来调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32x64/1=2048

网友D:
齿轮比计算公式是有的,如何计算需要轴距等
多少脉冲走一圈的话,好像分子分母默认,直接设置多少脉冲走一圈,一圈是几MM,然后来计算出来的吧!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我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