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器C的使用

楼主(2016-08-19):
请问计数器C进行下图所示的使用方法,是否能正常计数?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可以滴 计数器当寄存器使用了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热心助人!

网友B:
会不会数值爆表啊
永无止境 !@#$%^&*

网友C:
理論上當然可以使用
但還是要考慮用途以及想要實現的功能
再來採用使用甚麼指令
這是弟的一點小建議

网友D:
可以,有什么实际意义?
wsb

网友E:
数值好像有上限的,多了好像变负的了
hwangdk1987

网友F:
可以用,但X100我们会取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不用通断做计数的触发条件

网友G:
16位计数器值为1-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