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DOP-S411通讯

楼主(2016-08-19):
三菱PLC与台达DOP-S411 屏幕通,屏幕只有com2有com3的模式,支持422通讯,而三菱FX系列只有422通讯,但是有高手可以实现二者连接,在不加任何模块的情况下,连接方式是232通讯,不知道知情者能否解答,这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在找同样的。还没有连机成功。
我的两台分开连机。第一台是DOP B07S411与FX3U-80M相连机,第二台DOP BO7E411与FX3GE-40MT/ES相连。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

网友B:
可以的,,422按422界限,,是4根线,,232吧422的两个通讯负端并到一起接232地脚,,,一般是5脚

网友C:
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