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姆龙高级指令

楼主(2016-08-19):
欧姆龙INI指令,的变更脉冲量时的用法一直不太明白,,,在位置控制时,回完原点要到哪个位置直接用PLS2发脉就是了,干嘛要变更了?

网友A:
既然存在就有其道理

网友B:
這樣說是沒錯,但是如果遇到不執行原點想要在現在位置
直接歸零點,兄弟你說需不需要這功能阿
omron如果原點為執行成功好像不能執行絕對位置歐
INI有指定原點完成的功能

网友C:
有时要用机械原点参考,电气回原点后就要变更电气原点数据.

网友D:
INI用处多着呢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