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动作要求:  步进电机按走25mm,停1.5s循环进行。三个并行动作,当电机走25mm,在1.5s内完成上主料,且循环上料;上主料完成电机走50mm,在1.5s内完成点胶,且按此动作循环点胶,点胶完成电机走50mm,在1.5s内完成上辅料,依次循环。现用SFC,还是考虑用子程序调用?谢谢

网友A:
都可以
时间急的时候,看你哪种更习惯。就更快。
有空的时候,就挑你不擅长的,这样才能进步。
是这样的 ,但是每个都要精通才是最好的

网友B:
不难,工序怎么走,你就怎么编,一步一步走程序就出来了。
三个并行程序  需考虑上主料 点胶 上辅料 传动 四个相互结合  且不浪费效率  刚接触不到五个月,可能是我太笨了

网友C:
我之前做过一个案子,与这个有点类似,每个循环做一个循环步进程序,在关键点设置触发条件就可以,运行之后,每个循环程序相对独立,调试起来也比较方便。
现在就是属于比较乱的状态,不知从何处下手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先不着急编程,先把各个流程的动作做好分析,动作分析清楚了,思路自然就清晰了,编程自然就简单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看个人喜好了。
永无止境 !@#$%^&*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huiyang

网友E:
写这种程序,流程图先写好。

网友F:
我一般用梯形图写SFC步骤,这个方式好像还有点习惯了
嗯,我也最近一直用SFC,有做过圆盘式编程吗?能否分享一下,已经乱成一团了,并行的话,不是最左边的先运行,再中间,再最后吗?还是左边的完了后,再触发中间  这样的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用梯形图写SFC步骤,这个方式好像还有点习惯了

并行的话,应该是并的那几个同时触发,最后三个再汇合,这样完成一个循环!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