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项目材料选型

楼主(2016-08-20):
如题,两轴滑台,一轴步进,其余输入22点输出28点,要求与触摸屏通讯RS232,我想选用FX3U-64MT,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很好啊,就这个。
永无止境 !@#$%^&*

网友B:
两轴滑台,也是用步进电机去驱动的吧,那就是三个步进电机最少占用6个输出点,再加上另外28个输出点,64MT的只有32个输出点不够输出点位的

楼主:
滑台是伺服,点位应该刚刚好,可考虑后续点位跟换,需要预留,所以问下大家,如何合理选材。28点包含每轴占用的两个点了,Q的成本根据明控机电的网上报价在11000左右,而一个64MT-3U成本大大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