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attachment=151115] 如题,cpu224xp的电路板如附件,请问拆机解密中需要读取的是哪块EEPROM芯片中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板子上没有看见,可能在右上角+后背面,8只脚27打头的。

网友B:
可能在背后

楼主:
楼上及各位您好,请问是否是图片中红色所圈出来的那块芯片呢? 上面写着4256BWP,STKD50H好像,字太小了,它位于CPU板的背面, 谢谢~ [attachment=151135]
yaanlh

网友C:
就是那个芯片。

网友D:
能读出来吗?
永无止境 !@#$%^&*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请问管脚怎么区分呢? 谢谢~

网友E:
找缺口,逆时针数

网友F:
跟楼主学习,希望楼主公布后绪结果

网友F:
4256BWP

24C256
一样的
楼主搞定没

楼主(2016-09-26):
终于有时间要来搞了,拆下芯片,用废旧电路板上的贴片电阻筹齐了4.7K欧的电阻两队,如图,有点丑啊,然后连上电脑,打开ponyprog2000软件,设置好通信口,点击命令,读出所有R(如图),本人比较奇怪的是,是使用“读出所有R”的命令还是使用“读出数据EEPROM”,为什么后者是灰色的不可用,
   读出后显示读出成功,后保存为.BIN文件,后用s7-200密码读取软件,点击“读取密码”为什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求高手解决!!! [attachment=153224]  [attachment=153225]  [attachment=153226]  [attachment=153227]  [attachment=153224]  [attachment=153225]  [attachment=153226]  [attachment=153227]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请qiangguoyu3高手帮助解答下!谢谢~

网友G:
珍藏了,下次备用。

网友H:
收藏下,以后一定用得到

网友I(2017-02-08):
我在找不拆就能读取的工具。SOP8夹具不成功,查询了一下。发现缺少3.3v供电的原因。不知道网友可有成功经验

网友J:
4级加密读不出密码,需要先降级,降成3级既可以读出来了,BIN文件可否发下

网友K:
我是使用的SOP8夹具读取,很顺利。

网友L(2017-03-20):
发个200的bin 文件上来

网友M:
我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就一知那个脚相对应?也就是9针口对IC上的那个脚?感谢!

网友M:
19楼  发表于: 2分钟前| 修改内容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评分选定
[删除]
我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就不知那个脚相对应?也就是9针口对IC上的那个脚?感谢!

网友M:
我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就不知那个脚相对应?也就是9针口对IC上的那个脚?感谢!

网友I(2017-05-03):
那是没有读出来。电压等问题。读不出来还好。别把数据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