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台达的ES2PLC我想把80H和03H一个放到D200的低8位,一个放到高8位,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A:
WPLSoft :  MOV H0803 D200
ISPSoft:MOV 16 #0803 D200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先将03H左移8位,然后和08H进行逻辑运算,不知道是不是用异或。
    [attachment=151134]
    如果我想把D10的低8位和高8位分开怎么分呢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先将03H左移8位,然后和08H进行逻辑运算,不知道是不是用异或。
    [attachment=151134]

    可以D10右移8位得到高8位
    将D10和FFH进行逻辑运算得到低8位,好像是AND运算,其实就是将高8位置零.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luyanlong1)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