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求大神帮帮忙。写一点plc程序

楼主(2016-08-21):
我公司是做饮料,我需要第一次进机器的瓶子碰到传感器就打开一下电磁阀延时2分钟停止,如果连续有瓶在进来我电磁阀一直保持停止,但如果中间缺一个瓶子时,我电磁阀需要重新打开,还是延时2分钟停止,一直这样循环下去。(我瓶子跟瓶子中间有10厘米间距,间距固定不变,但我进瓶速度会很大变化,)程序不会写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參考看看
X0
----|^|------------------------------[RST T0]
X0
----|^|------------------------------(Y0)
Y0 |
----| | ----------------------------(T0 K200)

网友B:
这个程序最好花点钱,让专业的帮你写下。因为程序,要结合现场传感器位置,工艺流程等。有问题可以私信我。

网友C:
写好就能用的程序还需要调试

QQ:346994482

网友D:
这个跟速度有关的话,最好前面用脉冲量来转换成距离,再来判断中间是否有瓶子,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控制速度的

网友E:
要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可以和我们联系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我是变频控制速度

楼主:
变频器控制速度

网友D:
读取变频器频率速度,通过皮带轮比和电机转速,转化为线速度。之后通过线速度可判断中间知否有瓶子丢失。。。。不过我感觉这样的转换不一定精确,最好是滚轮上加个编码器,采样编码器数值来计算速度可能精确点。我是新手,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