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板机

楼主(2016-08-21):
要求有三种功能1,直通模式,2先进先出,3先进后出。请问该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看上去一头雾水啊。
永无止境 !@#$%^&*

网友B:
给两个软元件,一个是入的位置,一个出的位置,根据不同的状态切换两个地址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可以自己将位置保存好,,也可以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