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1):
[attachment=151142]
[attachment=151143]
[attachment=151144]
[attachment=151145]
为什么最后RET不能执行
总是光标处错误 RET 错误

楼主:
[attachment=151147]
[attachment=151148]
[attachment=151149]
写成这样也是错误

楼主:
有那位大哥 给写个正确的吧 还有为什么错了

网友A:
RET 指令直接连左母线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S20~S23,状态不复位的话,将会一直处于保持状态,你的Y0,Y1,Y2,会一直导通

网友B:
ret 连主母线
  • 下载积分:+2(sosyou)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ET 指令直接连左母线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S20~S23,状态不复位的话,将会一直处于保持状态,你的Y0,Y1,Y2,会一直导通

    说得很对啊。
    永无止境 !@#$%^&*

网友D:
    楼上的应该不对吧。SFC步进指令,当下一步ON的时候,前一步自动复位,不写也没关系吧。